请问操作系统到底有什么用啊?

楼主(2007-11-05):
以前学的51都没涉及到操作系统,但现在ARM就涉及到什么OS,LINUX的
完全不知道操作系统对单片机的影响,到底操作系统的作用是什么,哪位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管家”的作用,小户人家就不需要啦,大户人家可以

网友B:
就象去酒楼吃饭

买菜,抄菜等不用你做了,你只需要点菜就可以~~~

楼主:
那请问....

那请问有操作系统还需要管单片机外部端口,内部资源吗?

网友C:
需要,操作系统只是辅助你管理资源

    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不过,有了操作系统你就不必涉及硬件细节了。如:

    设置GPIO0的bit0为1
    HAL_WRITE_UINT32(LPC2XXX_GPIO_IO0SET, 0x1);

    延时1秒钟
    cyg_thread_delay(100);

    由上可见,有了操作系统,你再不必考虑GPIO、定时器寄存器、初始化等细节问题了。

    51上也可以有操作系统,详见:www.armecos.com自助商城。

    下面是一个操作系统ecos的详细论述: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