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问题求教

楼主(2007-11-05):
小弟刚接触DMA,问个弱弱的问题
如44B0中的4个DMA控制器,当一个DMA占用总线的时候,别的DMA就不能使用,如想占用,只能通过调度使原有控制器放弃控制权,才能使用?
同时使用多DMA控制器对多总线进行数据传输,只能使用分时调度还有优先级调度吗?
谢谢!!!

网友A:
总线是一个互斥资源。。。。

楼主:
谢谢

有没有硬盘专用的DMA控制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