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ARM7的芯片,先谢谢了

楼主(2007-11-06):
我找了好多没找到,兄弟们有用过的或知道的给我推荐下啊
要选个ARM7的芯片(FLASH要至少2M,价格20块左右的)
现在好多ARM7的片子都是内至FLASH才几百KB,存不了大量的数据(数据要检索的)

网友A:
买一个2M的Flash恐怕都要20元左右了吧

STR91x是ARM7的理想升级产品,Flash有2M的版本,但肯定不是20元左右,40元也买不到。

楼主:
re 2楼

外扩的也行啊,不算FLASH的成本

楼主:
可是很多不能外扩,郁闷

网友B:
开玩笑

集成2M Flash你想20RMB,这个玩笑现在开的太大了.
要外扩才能降成本,集成的越大越贵,NXP ST ,AMTEL的都是这个规律.

网友A:
要求存储器外扩,芯片需要很多管脚,至少100脚才能达到

而100脚以上的芯片达到20元左右很困难。

网友C:
数据存储肯定是用外扩啦,片内集成那么大FLASH的不贵死才怪

自己挂串行FLASH或NAND FLASH,想多大就多大,还特便宜

楼主:
啊!!!

我也是想找个可以外扩的,内至的不现实,FLASH估计要NORFLASH了,NANDFLASH太慢,2M的NORFLASH要8块钱,不过像这种芯片基本上要30RMB吧,没办法了
LPC2220就是30RMB,另外还有个STR7X什么的有种也30RMB吧,另外S3C44B0也满足功能也要34RMB,看来20块差不多是找不到了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老兄的看法啊!

谢谢提供这么多参考意见!

网友D:
存储器 这个东西在硅片上太占面积

存储器和CPU大多数情况下用的不是同一种工艺
集成一般是为了提高访问速度和稳定性,而不是为了降低整体成本
所以如果需要CPU上集成2MB  FLASH的话,可能真的要>>CPU+2MB FLASH的价格和了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能清楚点么

7s64+45db0xx????????????

网友E:
普通ARM+spi接口FLASH,这个方案最好了!

楼主:
spi接口FLASH

spi接口FLASH  检索速度太慢了。要求一S内检索好多数据的

网友E:
谁说spi flash慢啊? 或者你扩个sd卡,u盘等

都是串行接口的!

网友A:
谁说SPI Flash慢啊?ST的SPI Flash时钟频率可达50MHz

请看ST网页的介绍: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products/families/memories/fl_ser/index.htm

楼主:
不慢吗?我找来看下!!

TO:浪淘沙
    呵呵,不要激动(以为串行通信的读很慢,就像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