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遵守GPL授权,还是买商业版权?

楼主(2007-11-06):
在原来模糊的印象中,开源的东西就是免费的,拿来用就行了,也许技术上麻烦一些,但总归是免费的嘛!

正在开发的一个产品,用ARM9,理所当然,软件的考虑就是Linux和miniGUI(也可能是其他开源GUI),但今天仔细了解之后,心里不免搁噔一下:原来开源是这样的么?!

GPL里有一句:FREE不是免费的意思,是自由的意思。而自由,还是包含了其他的意思的:你可以用,可以改,条件是如果只是你自己折腾的话。而一旦你要发布,要拷贝,那么:
GPL:如果你用了GPL授权的东西,那么请你也公布你自己的东西,至少客户要求得到产品源码的时候,你要提供;
商业版权:付版费,这个没啥可说的。

这个也可以理解,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享受了别人提供给你的自由,也请你为别人提供自由。但是,象嵌入式类的产品,利润空间相对丰厚一些,技术门槛相对高一些,谁会舍得把自己辛辛苦苦调试出来的稳定的东西直接公布出来呢(或者直接提供给客户)?但反过来看,确实我们也是用了Linux,别的不说,就2.6的核心那500多万行代码,没有别人的辛苦劳动,咱能用上吗?更别说GNU其它那堆积如山的东西了...

想问问各位使用开源代码的同仁,你们的产品,是付的版费,还是公开了源码?

现在我也比较晕,担心遇到版权问题,尤其是外销的时候,遇到官司就麻烦了。害得我琢磨着不用OS算球!~~

郁闷!

网友A:
楼主是个厚道人

网友B:
用ecos吧,比GPL更宽松,没有版权问题,适合ARM9开发,功能强

有Linux兼容层,符合POSIX标准、UNIX文件接口、BSD栈。也是用GNU开发,miniGUI目前支持ecos,代码体积小,实时性好。www.armecos.com

网友C:
很简单,有来无往非礼也。

网友D:
这样

如果你修改引用了gpl的软件   就需要开源   如果是只是通过接口调用gpl软件
是不需要开源的

楼上貌似开源运动反对者

楼主:
问题

谢谢各位的回复!

armecos:
ECOS-2.0现在也已经置于GPL授权条款之下了。1.3.1之前的使用的才是那个宽松的RHEPL。

wl80382000:
严格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嵌入式系统中,这是比较麻烦的,我在飞漫的网站上看到这段对GPL的解释:

下面这段话引自飞漫公司的网页:http://www.minigui.com/index.php?id=minigui-open-source-versi&L=1
-- begin ------------------------------------------------------------
那么,嵌入式系统需要完成哪些工作才算 100% 遵循 LGPL 条款呢?

* 确保按照 LGPL 条款复制、修改和发布 MiniGUI 函数库本身。
* 如果您采用静态连接方式生成使用 MiniGUI 函数库的可执行程序,则应确保提供用于生成最终可执行程序的全部目标代码和/或源代码。
* 如果您采用动态连接方式使用 MiniGUI 函数库,则应确保在达到接口兼容性的情况下,使用 MiniGUI 函数库的可执行程序仍然能够正常工作。
* 您必须允许用户对您的程序进行反向工程,以便用户调试修改后的 MiniGUI 函数库。
* 如果您采用了非开放源码的专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则请确保和您的产品一同提供用于编译、连接和调试程序的工具,或者您的用户可免费获得这些工具。
* 您的产品还应该在硬件和软件上提供替换原先 MiniGUI 函数库和/或使用 MiniGUI 的可执行程序的机制和条件,以便用户在您的嵌入式产品中调试和运行修改之后的 MiniGUI 函数库。
* 其他为确保用户具有修改 MiniGUI 函数库的自由而应该提供的法律许可及软硬件条件。
-- end -------------------------------------------------------------

因为最终在FLASH里的可能只是一个可执行的代码映像,区分 接口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Linux的牛牛们,能不能指点一下呢?

网友E:
楼上的, 我糊涂了

比如, 为Linux写视频驱动, V4L2实现所export的接口都是要求GPL License的, 换句话说, V4L2的代码都是这样export接口的:

EXPORT_SYMBOL_GPL(xxx)

现在我要用这个"xxx"接口, 如果我不MODULE_LICENSE("GPL")的话, 我的模块就找不着这个"xxx"符号. 但是我一旦使用了MODULE_LICENSE("GPL"), 就意味着我必须把代码开源。

从这个简单的问题里,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 "只是通过接口调用gpl软件是不需要开源的"某些情况下并不成立
2> GPL"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强迫你将手上的产品开源,而不论你是否愿意

所以,我关心的是,这样的做法是否符合GPL或GPLv2的规定:
1> 源码默认不提供, 提供可使用的二进制Demo
2> 如有客户需要源码时:
   —— 付费
   —— 要求签源码保密协议

???

网友F:
其实很正确,

    如果你只是为了GPL精神写了一些东西,你可能当然不愿意哪些一边疯狂地和GPL打官司的人却来调用这些东西去收版权费。

    所以“ 如果我不MODULE_LICENSE("GPL")的话, 我的模块就找不着这个"xxx"符号. ”  可以理解,GPL大旗下是一帮理想主义者,可不是搞商业的~~~

    支持付费服务

网友C:
“GPL大旗下是一帮理想主义者,可不是搞商业的”,经典!

现在不开源的都盗版成风,还能管得住开源的?只能靠道德自律啦,但效果如何只有天知道。

网友G:
窃以为BusyBox和Monsoon的官司可以作为一个远方的参考

楼主:
这有个翻译的版本

http://www.linuxdiyf.com/bbs/thread-61316-1-7.html

网友A:
华硕Eee PC被指违反GPL和美国质保法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4日 09:42  新浪科技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1月24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华硕Eee PC最近吸引了业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不过,一名Eee PC所有者近日发现,华硕的这一产品可能违反了GPL和美国《商品质量保证法》(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

  一位名叫克里夫·比夫利(Cliff Biffle)的美国程序员最近购买了一台Eee PC,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但在分析这台PC的底层Xandros Linux操作系统时,比夫利发现一些专利硬件和软件给他带来了阻碍。他决定进一步分解软件,最终发现“asus_acpi”内核模块由Linux 2.6.21.4版本修改而成。比夫利的做法在GPL的许可范围之内。

  华硕对于Linux 2.6.21.4进行修改并不违反GPL,但该公司并未按照GPL的规定,发布修改后的代码和保留原有模块的归属(名称、版本和作者),而且删除了“asus_acpi”的所有注释。比夫利试图通过华硕网站获得修改后代码,但他最终发现,网站上1.8GB的源文件只包含一些内核头文件,以及一系列.deb文件,其中一些文件甚至没有在安装后的Xandros Linux操作系统中出现。

  这并不是华硕第一次违反GPL规定,早在2004年,该公司的WL-500g无线路由器就因未公布源代码而违反了GPL。在华硕WL-500g中,包含了一个Linux内核和netfilter/iptables。也许很多公司认为违反GPL并不要紧,但软体自由法律中心最近针对Xterasys和High-Gain Antennas提起的民事诉讼将为它们敲响警钟。

  华硕的麻烦可能并不只是违反了GPL。比夫利认为,华硕Eee PC质保规定中的附加条件可能违反了美国《商品质量保证法》。华硕规定,如果经过非授权人员维修或修改,或者质保封条被破坏,Eee PC将失去厂家保修。由于Eee PC只提供了一个SODIMM内存槽,如果用户升级内存,必然会破坏质保封条。因此按照华硕规定,用户将无法自己升级内存,这样的规定无疑无法令人接受。(马丁)

  名词解释:GPL

  GNU通用公共许可证(简称为GPL),是由自由软件基金会发行的用于计算机软件的许可证。最初由Richard Stallman为GNU计划而撰写。目前大多数的GNU程序和超过半数的自由软件使用此许可证。此许可证最新版本为“版本2”,1991年发布。GNU宽通用公共许可证(简称LGPL)是由GPL衍生出的许可证,被用于一些GNU程序库。

    相关新闻:

    华硕超便携电脑24日内地上市 售价2999元(图)

网友E:
.

大家都投奔BS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