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系统实现TELNET协议?

楼主(2007-11-08):
本人的单片机系统已经实现TCP/IP协议,现在想实现TELNET协议,但是感到无从下手;当PC试图登录单片机系统时,单片机应该如何和PC实现TELNET命令和选项的交互?

网友A:
先在单片机上实现字符命令控制,可以去看下Keil的交通灯示

在KeilC51RtxTiny2ExamplesTraffic目录下

网友B:
你的单片机要运行一个telnet服务器,可以google一下开源的telnet,

或在linux的代码里找,把它移植到您的单片机中,我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