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24C256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7-11-09):
是用avr通过I2C写的,
(1)I2CWrite(Addr >> 8)中的Addr >> 8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右移8位?
(2)I2CWrite(Addr & 0xFF) 是什么意思?
请教高手们!

BYTE I2CSendAddr(UINT16 Addr)
{
    I2CStart();
    I2CWait();
    if (I2CState() == TWI_SEND_START ||
    I2CState() == TWI_SEND_RESTART) {
    I2CWrite(I2C_ADDR_BASE);
    I2CWait();
    if (I2CState() == TWI_SEND_ADDR_ACK) {
#ifdef    SUPPORT_I2C_24C256

            I2CWrite(Addr >> 8);//?

            I2CWait();
        if (I2CState() == TWI_SEND_DATA_ACK)
#endif
        {
        I2CWrite(Addr & 0xFF);
        I2CWait();
        if (I2CState() == TWI_SEND_DATA_ACK) {
            return TRUE;
        }
#ifdef    DEBUG_WITH_PC
        else {
            ShowDebugCMM(_c_IE);
            ShowDebugDec(4);
        }
#endif
        }
#ifdef    DEBUG_WITH_PC
        else {
        ShowDebugCMM(_c_IE);
        ShowDebugDec(3);
        }
#endif
    }
#ifdef    DEBUG_WITH_PC
    else {
        ShowDebugCMM(_c_IE);
        ShowDebugDec(2);
    }
#endif
    }
#ifdef    DEBUG_WITH_PC
    else {
    ShowDebugCMM(_c_IE);
    ShowDebugDec(1);
    }
#endif

    return FALSE;
}

网友A:
因为输入是两字节的地址

高地址先送。

楼主:
谢谢!那Addr是不是器件内部子地址?

我要改成ARM来写的话,也是用2字节吧!

网友B:
看看DATASHEET

你先看看资料啊,是用两字节写的,还有要看I2C协议,你就知道了!

楼主:
好!那我先看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