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bootloader跳转到用户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11-11):
  我自己做的bootloader已经可以自动烧写Flash(SST39VF160)了,然后烧写完以后直接跳到SST39VF160的首地址执行,SST39VF160的首地址就是中断向量部分。开始我以为可能执行不了,因为直接执行前没有进行Reset。
  我个人觉得Reset是把那个二进制文件在内存中重新Remap的一个过程,根据分散加载文件在内存中重新映像。因为烧写只写了Flash部分,但正常运行时会用到全地址空间。我感觉这样直接跳转可能会有问题,但现在好像还是正常。
  对启动这一块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请大家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那你一开始启动时,是如何进入bootloader的?

SST39VF160的首地址就是中断向量部分,那复位后应该就会直接执行用户程序,而不会进入bootloader了。

网友B:
这跟你的硬件平台有关

如果是44B0,那么直接运行0地址与Reset几乎没什么区别。
不过要程序实现Reset有一个办法:
打开Watch Dog,然后进一个死循环。

网友C:
楼上的主意不错. ^_^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的指点

re:computer00 & wishcom
  bootloader是在片内Flash中,根据设置BOOT1:0脚来决定是片内启动还是片外启动。我现在有两种启动的方法,一是从片内由bootloader启动跳转到用户程序(Reset后从片内启动);二是硬Reset后直接从片外Flash启动(Reset后从片外启动)。
  而我现在的疑问就是根据分散加载文件,代码在装载状态和执行状态的位置很可能是不同的。那这种不同是在哪实现的?是硬Reset还是用户代码中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A:
应该是用户代码自己初始化的

因为硬件已经设置好了,不会在运行loader之后去改动它. 如果你使用复位的方式,必然又会进入到loader.

楼主:
是的,

看了ADS Developer Guide,所有的事都是用户代码自己做的,感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