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_sdram 一个月还没有解决奇怪问题

楼主(2007-11-12):
各位高手:我们项目调试s3c2440的sdram时遇到一个问题,4个banks的内容一模一样!sdram芯片型号与开发板的相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感觉是配制的问题,但是检查了,没有找到问题!希望不吝指教!
    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

"4个banks的内容一模一样",是挂着仿真器看的,还是读出来看的.banks的内容可以读写吗?只是每次读写一个banks对其它banks的内容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网友B:
只有2个bank可以挂sdram.

请检查硬件无误.

网友C:
SDRAM的bank引脚没短路吗?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的问题是把.axf文件load 进去后,再LOAD  UBOOT.IN后,放.axf文件的区域好象被UBOOT.IN覆盖了,它们不是LOAD到同一个区域的,其结果就是要用.axf文件烧写UBOOT.IN不行啊!!!
bank是SDRAM的bank,硬件无误,对一个bank进行改写不影响其他的bank,
并且,只把.axf文件load 进去后,可以运行,结果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