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S1.2是下载**版的

楼主(2007-11-12):
   ARM ADS1.2 在第一次安装之后,可以设置安装路径的,由于其他问题现在想重新安装下,结果发现,现在不可以设置安装路径了,直接将所有的文件都安装在C:WINDOWS 下面了, 我该怎样弄才可以把安装路径重新弄出来?
这个问题在百度里出现过了,但仍没找到答案,今天再次提出,希望高手解答。
PS:我已经通过删除注册表表中所有关于arm developer suite的值了,重启还是不行,第一次安装时的关于ARM的文件都清除干净了。

网友A:
楼主,刚才我测试了下:在已经安装了ADS1.2的情况下,直接放入

光盘,点安装,然后选择最后"remove",再去上次安装的目录下将ADS1.2文件删除.
再进入安装光盘,安装时就可以设置安装路径了

楼主:

小弟我用的是网上下载版的ADS1.2,没有光盘。
点击SETUP之后跳出modify/repair/remove页面,选remove卸载该软件之后
再次进入SETUP还是modify/repair/remove页面,next进入安装各个组件,此时不能改变安装路径,默认就在C://WINDOWS目录下。
现在每次点击安装都会出现那个modify/repair的页面,但安装下来的都是那些组件只有AXD能用,IDE运行会出错。。

网友A:
选remove卸载该软件之后,不要马上进入SETUP,进入安装目录

手动将整个ADSv1_2文件夹删除.如我的安装路径为C:Program FilesARMADSv1_2,我将进入C:Program FilesARM 目录,将ADSv1_2删除.

楼主再试试,祝好运!

楼主:
谢谢版主提示

我就是那样卸载了该软件后再将c:programe filesARM中的整个目录都删除了的,即以前装的ADS1.2卸的很彻底了。
这问题还是没解决,但现在自己装了一个IAR embedarm bench也挺好用,就是没JTAG仿真器。

网友B:
技术贴

我觉得正确安装软件和配置方面这个弯路可能会走的很多
我也是从KEIL REALVIEW尝试过最后用了ADS.感觉还可以吧。
这里谢谢阿南先

网友A:
re huys02:要不您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2013-07-30):
百度一下:ads1.2 无法重新安装的问题,就有相应的解决方法的,我也是刚刚重装过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