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能运行WINCE或uCLinux 的平台需要多少成本?

楼主(2007-11-13):
带5寸左右彩色LCD,开发板大致多少? 如果自己做,成本又是多少?
谢谢各位

网友A:
100-1000 RMB

网友B:
正经的说,wince要求mmu和够大的ram

还要保存大概10M到40M左右大小的image的flash.

一般满足要求的芯片都是bga,2层搞不定的.(只听说9200,fpga的可以2层,bga封装2层基本layout不出)

uclinux要求低,可以不要mmu.但是uclinux......

建议买.然后才考虑自己设计.

网友C:
什么100元啊,自己制个板都要100元,还不算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