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iggler的电路问题

楼主(2007-11-13):
请问:
1.WIGGLER电路里的74HC244能不能换成74LS244?
2.电路里所有关于复位的连线能不能不要?包括那么三极管能不能省略?

74HC244和74LS244的区别好像是 HC是高速CMOS,LS不是,不知道能不能替换。今天去买74HC244时,老板非说两个一样,当时我也弄不清,回来查了才知道。现在搭的电路没有复位部分,但是也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上面的两个原因。

请大家指点啊!先谢谢了!!!

网友A:
74HC与74LS的区别

、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 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6、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网友B:
真利害啊!!

引用 网友A: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楼上的兄弟总结的真是好!!
一条不少!!!

网友C:
2楼说的非常好!

网友D:
当然不一样啦,实在对你们老板无语了...

网友E:
现在尽量使用hc电路啦,我怀疑市场上的一些ls器件可能是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
由于没怎么用过这些器件,看了二楼的详细说明(再次感谢下),怎么觉得LS比HC好像还要好一点啊。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比较,在选用器件方向,应该注意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F:
5、 工作电压不同,

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网友G(2008-01-21):
74HC与74LS的区别

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H:
也可以考虑用LVC244

建议复位电路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