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流水线结构的朋友

楼主(2007-11-15):
下面两段指令效果是否相同?

1、
         ldr r1,[r10]
         nop
         nop
         ldr r0,[r1]

2、
         ldr r1,[r10]
         ldr r0,[r1]

网友A:
找到了,在ARM的文档中这种现象叫Interlock

发生Interlock时不会影响运算结果,但会影响运算所花费的时间,请看ARM文档中的这一页:2.2. Pipeline implementation and interlocks

楼主的例子中
         ldr r1,[r10]
         ldr r0,[r1]
相当于
         ldr r1,[r10]
         nop
         ldr r0,[r1]
的运行时间。

如果在上面nop指令的地方放一条其他无关的指令,则可以有效地提高运算的效率。

网友B:
看有没有冲突

网友C:
三级流水线还是五级流水线

楼主:
ARM9,应该是五级

网友D:
NOP也是占周期的啊

网友A:
此问题与流水线无关

记得ARM的处理器中使用了一种技术专门处理这种寄存器相关的问题,但忘记了这种方法的名称和描述了。

要查一下ARM的**,查到了再回来讨论。

网友E:
呵呵,平常大侠真是有心啊!代表众网友谢谢您!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