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函数

楼主(2007-11-15):
在ARM ADS编译器中,求绝对值的函数名是啥?请不吝赐教!

网友A:
abs不行吗?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关于请教大家一个函数

abs不行

楼主:
abs函数

谢谢!我首先用的就是abs函数,并且头文件加了:#include "math.h",编译时提示abs未定义!

楼主:
头文件为:stdlib.h

谢谢!知道了,头文件为:stdlib.h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函数调用呢?直接作个判断再求反就好了

if (x<0)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