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方案,ARM7芯片带16bitSRAM.FLASH总线,LCD要640x480的TFT

楼主(2007-11-16):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程序放片外NOR FLASH,带16bit的SRAM、 NOR FLASH,USB,还有一个TFT LCD 640x480。之前用德彼克公司的控制卡,总线带,但显示速度太慢了。根本用不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案。最重要的是显示,用ARM7芯片,最好不要ARM9。

楼主:
no body answer me?

网友A:
推荐华邦的.

网友B:
可以考虑下我们的SBC9261单板计算机

操作系统: Windows CE.net 5.0或Linux 2.6+miniGUI/QT
尺寸:100×96mm

规格
>> AT91SAM9261S,工业级,200MHz主频,100MHz外频,超低功耗
>> 64MB SDRAM
>> 256MB NandFlash
>> 4~16MB NorFlash
>> JTAG口
>> 蜂鸣器
>> 外部看门狗
>> GPI/O若干
>> 标准SD卡座
>> 一个三线串口
>> 一个五线串口
>> 三线调试串口
>> 四线触摸屏接口
>> 后备电池的实时时钟
>> TFT-LCD 背光可调接口
>> TFT-LCD接口(2×25×2.54),最大支持800×600分辨率
>> TFT-LCD 接口(FH19-40S-0.5SH),最大支持800×600分辨率
>>  +12V 直流电源输入口(软驱接头)
>>  两个USB 2.0 Host端口(12Mbps)
>>  一个USB 2.0 Device端口(12Mbps)
>>  8×8 键盘接口,最大控制64个按键
>>  一个带隔离的10Mbps网络接口(RJ45)

Windows CE.net 5.0 系统配置:工业级,4MB NorFlash+256MB NandFlash,无铅(可选)

Linux 2.6系统配置:  工业级 16MB NorFlash+256MB NandFlash(可选),无铅(可选)

网友C:
w90n740

不过,arm7速度肯定快不了。要想快用arm9或者mips吧。
钱和性能只能选一个

网友D:
来这儿看看

可以看看http://www.cncrest.com/ProductShow.asp?ID=258的ARM7
也可以看http://www.cncrest.com/ProductShow.asp?ID=261的ARM9

网友E(2011-05-18):
解决了吗?总线带T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