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TDMI(-S)的命名规则是什么?

楼主(2007-11-17):
ARM7就不用说了,但后面的T/D/M/I/(-S)各代表什么意思?

T?=Thumb?
D?=

网友A:
好象有些数据手册里面会写

T-支持16 位Thumb指令集
D-支持片上Debug
M-内嵌硬件乘法器(Multiplier)
I-嵌入式ICE,支持片上辅助调试

网友A:
S俺也不清楚

楼主:
TKS computer00 and HWM

如此看来,这样的解释还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