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_core 改版记录,最近要作150片了

楼主(2007-11-19):
1 作pcb两面要+3mm的边,方便焊接          20071112
固定孔增加网络盒子兼容性
2 三极管管脚需要对换(1,2)
3 AC97有bug,换IIS或者排针
4 TF卡不必要的GPIO省略,增加支持EEPROM启动
5 TF 卡焊盘偏小,修改之
6 增加74复位电路,和708T复用
7 usb device换4针
8 7V  LDO 去掉
9 USB 保护IC去掉
10 mark 点
11 修正元件编号位置,避免遮挡。
12 32K晶体增加接地的可能
13 usb device的上拉/接地电阻

网友A:
嗯,会出售吗?
价格如何?

楼主:
请高手帮我看看有没有错,和以前的基本没有大的改动

一次作10片每片成本太高,还不如一次作150片pcb,需要多少焊多少。

这次作的数量大了,焊接是个大问题,上次的焊接15片,有7片左右焊接错误,
其中一片彻底报废。请给我推荐个好的pcb和焊接厂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150片找错误,我死定了。如果找不到好的焊接厂,只能小数量试试看。数量
大了,我受不了。

目前价格不变,以后变化否看成本,但肯定不会升高。
从来没指望这个东西能发财。希望大家加入这个小东西的二次开发,这样,或许
能共同发财。二次开发,数量大了才有希望。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9133759709.pdf

网友B:
哇塞,大手笔啊

楼主:
是150片pcb

10 片 1200
50 片 1400
150片 1600
我干嘛不一次作150片?核心肯定不会出错的,
没改动,只是改动了一下外围接口,有99.9%的把握。

网友C:
支持!

希望快点做好!

网友D:
我想要一块。。。。

wangkj。。。做好了可以通知一声啊
搞了很久的44b0,想换个口味。

网友E:
呵呵.你终于算清楚这个帐啦.不要忘了要做飞针测试啊.

楼主:
越作越觉得麻烦

**肋呀,**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