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定义,条件编译后面的语句会编译吗

楼主(2007-11-20):
请教高手们!
#ifdef    SUPPORT_DSA_DEVICE
。。。。
#endif    SUPPORT_DSA_DEVICE
为什么我没有#define SUPPORT_DSA_DEVICE,ads编译器会报告中间的语句出现错误?

网友A:
#endif    SUPPORT_DSA_DEVICE 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知道!

但是这个地方没问题!可以编译通过,只要在ads上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定义当然不会编译了,不然这样做干啥?

楼主:
但是ads编译器会报告中间的语句出现错误啊!

网友C:
在所有项目文件中搜索一下,同时察看一下编译选项

一个宏可以用#define定义,也可以用编译选项-D定义,编译器不可能有这种低级的错误。

另外,标准C中#endif后没有任何参数,除非你用的编译器作了扩充,否则#endif那行一定编译出错。正确的写法是#endif后面的内容变为注释:
#endif    // SUPPORT_DSA_DEVICE

网友B:
哈哈,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