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LPC+TFT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请问一下各位,对于内嵌有LCD控制器的LCM,若用LPC的GPIO口模拟其总线时序,能不能点亮液晶模块呢?这样做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谢谢达人(*^__^*)

网友A:
re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在两个芯片上都是用的GPIO模拟总线点亮的

网友B:
.

转到ARM坛子去。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的。

另外你可以关注一下即将推出的LPC2470/8以及NXP收购Sharp的Bluestreak产品线,这些ARM本身都自带了可以驱动TFT屏的LCD Controler。

网友D:
用GPIO模拟是一点也不高明的做法

1.直接把数据线接到外部存储总线的数据线上如(D0~D15);
2.把RS接到某根地址线上;
3.把WR/RD/CS接到存储总线的相应线上.
4.其它电源线这些不用讲了吧.reset信号线可以用GPIO,也可以用系统的复位.
5.根据CS,RS计算出LCM的command,data的地址.
6.向command,data两个地址(相当于寄存器)写入初始化代码;
7.ok了!

带LCD控制器的LCD模块较不带LCD控制器的模块,更容易做到低功耗.

网友E:
楼上对!

看你驱动多大的屏了.LPC的速度不是很快,驱动大屏会很慢.
LZ如果想让LPC自己做LCD的控制器,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方案.

网友(2010-04-27):
5楼
根据CS,RS计算出LCM的command,data的地址.
这个怎么算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