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软件上 要从哪些方面考虑降低功耗?

楼主(2007-11-24):
来自 2楼

网友A:
软件上考虑降低功耗问题

1)尽可能快地完成任务;程序优化要好,少占CPU时间,尽可能降低系统时钟频率。
2)时刻注意关闭不用的硬件设备,或降低供应硬件设备的时钟频率。
3)尽可能地使用各种硬件提供的低功耗模式。
4)少占系统资源,减少存储器的使用频率和使用量。

当然,什么都不用可以不消耗功率,哈哈。

网友B:
必要时采用自己斩首行动~~~

网友C:
IO口不用的时候置高

网友D:
I/O不用的时候置高真的能省电?

I/O不用的时候置高真的能省电?
我还真的得去查一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