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evice 没有反应

楼主(2007-11-24):
使用at91 rm9200+linux 2.6.15
insmod at91_udc.ko
insmod g_serila.ko
插上usb电缆后winxp没有反应。
硬件:vcc5 DOUT+ DOUT- GND
DOUT+ DOUT- 15k 接地

楼主:
和ek的图不同

可能需要上拉1.5K,另外一些电路不太明白干啥的。得看看usb device的资料。
00 专家帮帮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525028314.pdf

网友A:
不是"可能需要上拉",而是"一定要",呵呵

“vcc5 DOUT+ DOUT- GND”应该是“vcc5 DOUT- DOUT+  GND”吧
用示波器测USB座出来的DP,在没插入到PC机应该是高电平,当插入PC机后,windows会启动枚举,正常情况会看到高低电平的波形

楼主:
改正后的图

这样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B:
15K下拉是主机内部的, 做设备时不要下拉。

全速和高速设备需要对D+上拉,低速设备需要对D-上拉。

还有你那个J15是做什么的? 又不像USB接头,搞个二极管做啥?还放个Vbus的标号?
 相关链接:http://group.**/93/1367.aspx

楼主:
放错位置了

j15 是usb连接头,有可能主机会有电源。
这可能是我弄错了,放错位置了。

楼主:
改正后的图

板子可能会自带电源,也可能利用usb提供的电源,这样,有二极管不妨碍插入检测。vbus是我抄来的。本来应该放在电源,没注意,放错了。
PB2是给cpu的插入检测信号,pb14是给上位机的请求信号。

网友B:
15K下拉电阻可去掉或者换成1M的,PB14置低,这样应该能被识

楼主:
再改(谢谢 00 ,俺没白投你一票 :) )

PB14=1,Q3不通,,Detect=0,
Q2 导通
PB14=0,Q3通,,Detect=1,
Q2 不通
因为其他位置用9012,所以用
两个9012凑合
另外,这种设计,主要考虑
默认pb14为0,系统复位需要
2s时间,如果0信号检测,
恐怕上位机系统出错。

网友B:
复位时PB14应该是高阻态或者是输入口吧?那要加下拉电阻才

楼主:
是输入状态

是输入状态

楼主:
IIS音频部分

看看这样行不行,还没画完。
原来用的是TDA2822,我换成9012了。
目标是能听清语音就行。如果要求音质,
去掉三极管,外接功放。

楼主:
未完成的完整原理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7125357948.pdf

网友B:
有直流分量流过扬声器。

网友C:
嗯,用个功放也就块把钱

楼主:
主要是tda2822没用过,心里没底气

至于直流分量,不管他。反正小功率,烧不了喇叭。
另外,能找到mic的封装图吗?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具体尺寸,
尤其是那两个管脚(d,s)的间距。用10*6的mic就行。
如果TDA2822比这个好很多,可以考虑再换回去。
还有就是uda1341 的驱动,我还得看看linux怎么改,
好像是不用改就能用。没把握。

网友D:
tda2822很容易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