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下用GPRS发彩信

楼主(2007-11-25):
我是个学生,在做一个课题,设想是在ARM7下,用摄像头抓拍到图片,然后通过GPRS模块将图片以彩信形式发送到手机上,请问各位这个设想可行吗,实现起来难度大吗,实现这种设想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能否给推荐个能发彩信的GPRS模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B:
看http://i.cn.yahoo.com/cai_fdm

这里有GMS/GPRS模块的一个使用日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很简单吗,我现在感觉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弄,有高手吗,给小弟点指导吧,谢谢,小弟的邮箱wjl5766@163.com,希望大家提建议,谢谢了

网友C:
一点也不简单

最好买个带彩信协议的模块,要不搞死你,哈哈。

网友D:
呵呵,买个带摄像头的彩信手机不就成了。

MMS是彩信的英文名,它是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的缩写,意为多媒体信息服务,通常又称为彩信。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支持多媒体功能,能够传递功能全面的内容和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文字、图像、声音、数据等各种多媒体格式的信息。

1、读取摄像头所拍静态图片。如果USB接口的摄像头直接传回JPEG图片,需要实现USB主机栈和摄像头驱动。或者采用其他连接方式的CMOS摄像头加编码芯片;
2、实现PPP等协议或者购买自带TCP/IP协议栈的GPRS MODEM模块;
3、实现WAP无线应用协议,WAP可以利用GPRS网络来传输,彩信是一种WAP业务,用户在发送和接收多媒体消息时都在使用WAP业务。

严格地说,彩信业务是没有大小限制的。但由于目前的彩信手机对能够发送和接收的彩信大小存在一定的限制,为了保证彩信发送的成功率,目前中国移动彩信业务每条彩信的大小为50K字节(Byte)左右,大约达到2万个汉字。

点对点彩信:0.90元/条(每条最大容量为50K),发送方付费,接收方免费,双方都不再收取GPRS流量费;目前优惠期通信费0.5元/条。

使用彩信业务不需要单独申请开通彩信业务功能,但客户必须开通GPRS功能才能使用彩信(需要拨打1860或到营业厅开通)。

请按以下参数设置:
接入点名称(APN):cmwap
鉴定:普通 网关IP地址:10.0.0.172
MMSC URL地址:http://mmsc.monternet.com

目前神州行用户还不能使用彩信业务,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动感地带以及一些省内品牌的用户可以使用彩信业务。发彩信和GPRS模块无关,你只要购买前面说的支持彩信的SIM卡插在任意GPRS模块上即可。

如果事先提供USB主机栈、PPP协议,WAP无线应用协议、USB摄像头驱动等,能大大简化设计难度。www.armecos.com

网友E:
谢谢大家

很感谢大家。如果是USB接口的摄像头直接传JPEG图片,是直接到GPRS模块吗,还是要到ARM中存一下再通过ARM的RS232口传那,如果GPRS模块只嵌入彩信协议,就应该是通过ARM吧,由ARM完成USB驱动和发送拍照命令?我是个新手,希望大家能多给帮助,小弟多谢了!

网友F(2008-01-10):
IWOW TR800 GPRS模块

网友G:
你的毕业设计有点难度沃?

是研究生的毕业设计???

网友H:
中兴有个模块ME3080可以发彩信

中兴有个模块ME3080可以发彩信

网友I(2013-06-03):
你好 你的课题应该完成了 我是个学生也在做这方面的课题  能请问你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