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汇编实现1段内存整体左移或右移1位,请高人指点啊!

楼主(2007-11-27):
在C中定义了
uint8 RED0DspBuf[7*80];
数组
要实现其中一段的连续80字节左移1位和右移1位2个函数,但是C太慢了。
所以用汇编,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这样移动肯定慢,不如想想其它办法,例如循环指针

楼主:
是显缓区,字库是横向的,只能这么做。

网友B:
...

// 左移
U8 * p = ...;
U32 v0=0, v1, v2;
U32 sft = (dots & 15) << 1;
U32 sft1 = (32 - sft);
U32 loop = m_rcArea.cx / 16;
__asm
{
_loop:
    LDR     v1, [p];
    ADD    v2, v0, v1, LSR sft;
    STR     v2, [p], #-4;

    MOV     v0, v1, LSL sft1;

    SUBS     loop, loop, #1;
    BNE    _loop;
}

// 右移
U8 * p = ...;
U32 v0=0, v1, v2;
U32 sft = (dots & 15) << 1;
U32 sft1 = (32 - sft);
U32 loop = m_rcArea.cx / 16;
__asm
{
_loop:
    LDR     v1, [p];
    ADD    v2, v0, v1, LSL sft;
    STR     v2, [p], #4;

    MOV     v0, v1, LSR sft1;

    SUBS     loop, loop, #1;
    BNE    _loop;
}

我这个是LED用的,每个点占2比特.
这部分程序是16点(4字节)对齐之后的.
没有对齐的部分,我偷懒,用C了,呵呵.

我的数据是LSB代表左边的点,MSB代表右边点.

根据你的显示数据的格式,可能要修改以后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