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MMC SD读卡器芯片?

楼主(2007-11-28):
请推荐个MMC SD读卡器芯片?
不要 USB接口,
需要的是 地址数据总线方式接口的,好扩展在ARM系统里。

网友A:
应该不用专门的芯片

无论4位、1位还是SPI方式,用I/O口模拟即可
主要是驱动比较麻烦

网友B:
现在SD卡应用已经非常普及,驱动应该不是问题了

楼主:
-

用spi 的太慢了,以前做过的。主要是想支持 最新的8G 卡。

网友A(2007-12-30):
re

那就用4位方式,SPI方式在CE下好像还不支持,我只做过卡端的开发,主机端不是很清楚,驱动开发问阿南吧

网友C:
为什么不选用内置SD的ARM呢?

为什么不选用内置SD的ARM呢?比如OMAP,i.MX 系列。

网友D:
re:

这种芯片少. 华邦早期有颗,不知现在还生产吧. SPI速度很慢,要用SDIO方式. 实在不行就用FPGA来实现吧. 还有做FPGA的芯片公司现在转做这类接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