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中 2148时钟耗电很快! 怎么解决?

楼主(2007-11-28):
使用的2148RTC外接3V银锌电池
该电源和其他的电是独立的
每次都是不到三天就没电了~
为什么耗电量这么大~~~

网友A:
测一下输出电流

看看你的电路图

网友B:
NXP的RTC是吃电老虎

网友C:
串电阻也没用

RTC本身的功耗太大了,除非你的设备都有外部电源,不然的话,钮扣电池要用非常大的才行.最好是别用那个内置的RTC,外置的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D:
简单

别用nxp内置的rtc!

不是玩笑,我们的所有项目,没用用任何内置的rtc,原因就是功耗无法解决。

网友E:
内置RTC功耗是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