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工控板是否可以不用操作系统?

楼主(2007-11-29):
做一个简单的工控板. TFT显示+RS485+16ADC+16DAC+key.
是否可以不用操作系统?

网友A:
当然可以不用。没有谁规定一定要用OS的

网友B:
确实,呵呵,不过

天冷裸奔,那是身体好,天暖披棉裘,那是有钱!(引,嘿嘿)

网友C:
用什么东西是由需求来决定吧

对工控设备来说:能不用OS,就尽量不用OS.

楼主:
re

对工控设备来说:能不用OS,就尽量不用OS
-----------
能否解释?

网友D:
用不用os要看程序的复杂度

如果程序要完成的功能、任务多,建议使用OS,功能简单的话,裸奔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多的时候,如果裸奔,除非你自己搭建一个很好的调度程序,不然还是用OS好。用OS,可以让自己的精力放在要完成的应用上,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到调度内核的开发上。
选择哪种os,需要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因为各个操作系统都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