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上电后不能正常启动问题bootloader

楼主(2007-11-29):
刚做了一块ARM9 S3C2410的板子,
原理图和封装都对过了.
bootloader 已经烧写至NAND FLASH, nor flash 成功.

但是bootloader 不能正常启动,复位信号也没有任何异常.
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哪位同仁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不吝赐教!

附:有一个现象:就是刚上电的时候 SDRAM 的片选信号只能
   降低一次,以后就一直为高.

多谢!

网友A:
有无仿真器?看能否找到内核

否则就再测测电源、时钟、复位等等

楼主:
re :阿南

可以用 arm9.exe 找到内核.
电源,复位已经测试过,没有问题

你说的时钟指的是哪个的时钟?晶振已经正常起振.

有一怪现象: 访问 SDRAM 的时钟信号 clk1 没有出来.
            当按下复位键不放时, clk1 则有一个 12MHZ的时钟信号.
            从表面上看是复位信号反了. 但是查证复位电路确实没有反!

  相当奇怪.
  不知道有没有谁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先整个简单的程序跑跑

网友A:
如果怀疑复位,可以手动给个复位信号.或看你有没有把复位输

号管脚引出来(忘了2410有无该管脚,2440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