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事不解,请大侠指点

楼主(2007-11-30):
在驱动程序中,最终希望对IO口进行操作

我选用的方法是通过I/O映射对端口进行操作。
以2440的GPA为例,
GPA的两个寄存器分别是
GPACON 位于物理地址0x56000000
GPADAT 位于物理地址0x56000004

在IO操作中,首先声请使用IO端口

这里我使用的函数是request_region(0x56000000,8,GPIO)
在声请完后
使用__raw_writel(dat,address)和__raw_readl(adress)
进行端口的读写

但是在看__raw_writel(dat,address)和__raw_readl(adress)的定义时发现

adress指的是__iomem 地址,即0xFE000000
而我声请的需要使用的端口地址是0x56000000
他们能自己联系起来吗?
还是我对request_region第一个地址参数的理解错了,在那里也应该使用0xFE000000??

请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内部带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在系统启动时都已经申请虚拟地

查看CPU头文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