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H-Converter:HEX BIN 格式转换工具

楼主(2007-11-30):
(无正文)

网友A:
绑在HJTAG上

反正目前的HJTAG本身所占的空间少得很.

网友B:
一直在找这样的程序

前些天还在找这样的程序,找了半天没找到。
....最后还是用编程器的软件转换的

收下了,谢谢T大!

楼主:
RE

发布H-JTAG V0.6.0的时候,我会把H-CONVERTER包括进去的。

网友C:
我提个建议

你那个H-FLASHER, 在烧程序前有个Init Sript,烧完程序后能不能也有个Init Script?

比如说: 烧完程序后,让系统自动复位运行, 需要加一条Reset动作吧. 现在有得地方加吗?

网友D:
收藏了

以前用了一个命令行的

网友C:
再提两个建议

一、
H-Flasher出个命令行版的, 这样可以放到makefile里面, 编译完成后,可以自动下载.
最大限度地减少开发人员的手工操作.

二、
并口已经在很多本本和台式机上消失了, PCMCIA接口也快被淘汰了,而USB3.0也出来了。 楼主有没有考虑做个USB接口的?当然这肯定需要一个类似ulink和jlink的外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