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uv3开发ARM44B0,生成HEX文件后

楼主(2007-11-30):
大家好:

    我用keil uv3开发ARM44B0,生成HEX文件后怎样搞到单片机里?我用过STC的单片机,很方便的;但ARM不懂烧写,具体怎样操作呢?指点一下小弟。

小郭

网友A:
用烧写软件

可以试一试H-JTAG + H-FLASHER

楼主:
多谢

多谢,具体点,能不能告诉个步骤,是不是还要有个东西联结电脑和单片机?再详细点吧,多谢谢了,我是菜鸟。

网友B:
可以通过JTAG烧入。 或者先烧入一个BOOT程序,然后用串口下

网友C:
下载方法很多

最原始的办法是烧写到FLASH,再上电运行. 2楼写的H-JTAG软件还不错,主要是免费的,并且是国产的. 我们支持国货.

方法之一:
H-JTAG -> PC并口 ->wiggler下载线 ->开发板.
首先要像上面这样连接. 再配置一下H-JTAG,Init Script可以参考这个例子,你需要根据板子改一下FLASH型号等
FLASH SECTION:
SST
SST39VF3201
MEMORY SECTION:
0x0
0x10000000
SCRIPT SECTION:
SoftReset+++
Setmem+32-Bit+0x01C00000+0x00000001
Setmem+32-Bit+0x01D30000+0x00000000
Setmem+32-Bit+0x01E0000C+0x00000000
Setmem+32-Bit+0x01D8000C+0x00000FFF
Setmem+32-Bit+0x01D80000+0x00043031
Setmem+32-Bit+0x01D80004+0x00007FF8

像Macraigor Systems的flash programer, keil的ulink1,ulink2,差不多也需要与上述功能相似的Init Script.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帮忙

非常感谢各位帮忙。

网友:
问问00 第一个BOOT程序 程序 又是如何烧写啊???

引用 网友B: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4楼: 可以通过JTAG烧入。 或者先烧入一个BOOT程序,然后用串口下载

网友B:
第一个...只能是通过JTAG了...或者把芯片焊下来,

用通用编程器或者自己做个编程器什么的,把程序写到FLASH里,然后再装回去,汗...

楼主:
关于ARM启动代码

这几天一直在学习ARM,真晕啊,想请教大家:我在用Keil for arm 3.15b开发S3C2410时,每建立一个UV2项目都问我是否要加入startup文件,这个说是启动代码文件,它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会和我编写的C程序一起编译并生成*.HEX文件呢,如果不用行吗?还有就是为什么S3C2410用NAND FLASH,而网上下载的S3C44B0图用NOR  FLASH,是因为CPU型号不一样的原因吗?S3C44B0,S3C2410都可以用H-JTAG + H-FLASHER烧录吗?*.HEX文件是不是通过JTAG进入CPU,然后进入FLASH中的?希望大家能指点。

网友D(2012-03-23):
我用H-JTAG下载HEX文件出错,下载BIN文件就可以,还有用MDK软件仿真S3C44B0也不行。楼主现在已经很 高手了吧,帮我回答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