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不是**的意思,是**中的“章”

楼主(2007-12-05):
请教:各位大哥这句话怎么翻译啊?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C8051 and explains its properties. It also deals with
configuration of memories and registers.

谢谢!

网友A:
自己查字典!语法又不难!

网友:
让我来

我没有查字典的翻译,如果正确,那么就证明我还没有 衰老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C8051 and explains its properties. It also
 这个**    介绍      C8051  和   解析    它的 属性.  它 同时 也

 deals with  configuration of memories and registers.
处理    存储体的配置                   和  寄存器

网友:
如果错误了,我就 人老珠黄

网友B:
看来ls人老珠黄了~~~~~微黄~~~~~~

网友:
楼上我哪个地方翻译错误啊??

网友B:
开个玩笑,大体都对,就是说话有点洋腔洋调

 It also
它 同时 也

deals with  configuration of memories and registers.
处理    存储体的配置                   和  寄存器

----------------------------------------
它同时也处理(改成涉及或者介绍比较通顺一点)存储体和寄存器的配置。

configuration包含了    memories and registers。

网友A:

First chapter = 第一章
Second chapter = 第二章
Third chapter = 第三章

网友:
哎哟

我翻译的时候 力求单词和中文一一对应

因此 上面的语句 翻译为

存储体的配置    和  寄存器

当然有时候为了方便中国人说话的方式

就有必要调整词语的顺序,那是楼主的事情拉

网友B:
呵呵,怪不得现在大家都说

宁可看原文,查字典,也不看翻译出来的东西呢;

网友C:
呵呵,机器翻译才是单词和中文一一对应。还是比较笨的机

网友:
看来 我是一台 机器拉

网友B:
看看谷歌的翻译:

这一章介绍c8051高速并阐述其性能。它还涉及配置的**和登记册。
----------------------------------------
修改一下谷歌的翻译:

这一章介绍c8051并阐述其性能。它还涉及内存和寄存器的配置。

----------------------------------------
机器翻译的不差哦;

网友:
自作多情 何来 高速 登记册

谷歌 是一台 死 机器
竟然把 registers 翻译 为 登记册

引用 网友B: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13楼: 看看谷歌的翻译:

这一章介绍c8051高速并阐述其性能。它还涉及配置的**和登记册。

网友C:
谷歌的语法很好,术语对不上。

不过已经很优秀了。
但“高速”从何而来?

网友B:
看来谷歌做到了“雅”

中文学的不错;
需要修改的仅仅是术语以及语序;
我经常使用谷歌,至少可以当作字典使用;
另外大量的汉字输入节省了;

网友D:
谷歌的语法根本就不对,看看我手边这个老掉牙的软件翻译的:

注意最后两个单词的归属!

把registers翻译成专用词汇“寄存器”而不是“注册”那就完美了
毕竟只是通用的翻译软件,不可能自动选择专用词汇。

网友B:
谷歌语法差点,中国话说得比较好

网友B:
看看雅虎的翻译:

这个章节介绍C8051 和解释它的物产。它并且应付**和记数器的配置。
------------------------------------------

中国话说的很一般哦;

网友D:
呵呵,hq_y干脆把常用的翻译软件都试试吧,看看那个翻译得

看是不是比我17楼的那个更贴切?

老外的翻译软件就别提了,本来中文就说不好呢...

网友B:
老徐:除了谷歌雅虎,还有哪些翻译软件?

多找几个,回头我到english corner发个帖子;
找一段标准的科技英语,比较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