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求助

楼主(2007-12-06):
在ads中写好的程序进行debug时,怎么在AXD的反汇编对话框中出现的都是这个啊?我用的软件调试ARMUL
00000000    [0xe7ff0010]   dci      0xe7ff0010 ; ? undefined
00000004    [0xe800e800]   stmda    r0,{r11,r13-pc}
00000008    [0xe7ff0010]   dci      0xe7ff0010 ; ? undefined
0000000c    [0xe800e800]   stmda    r0,{r11,r13-pc}
00000010    [0xe7ff0010]   dci      0xe7ff0010 ; ? undefined
00000014    [0xe800e800]   stmda    r0,{r11,r13-pc}
00000018    [0xe7ff0010]   dci      0xe7ff0010 ; ? undefined
0000001c    [0xe800e800]   stmda    r0,{r11,r13-pc}
00000020    [0xe7ff0010]   dci      0xe7ff0010 ; ? undefined
00000024    [0xe800e800]   stmda    r0,{r11,r13-pc}
00000028    [0xe7ff0010]   dci      0xe7ff0010 ; ? undefined
一运行就提示:Cause:Undefined instruction(未定义指令)而不能运行,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我用开发板+调试代理(H-JTAG)也不能运行。好纳闷啊!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没有被正确载入,说说您的操作过程

楼主:
找到了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公司派我出去办事了。是R0的设置问题!

楼主:
有来问题了!!!

谁能帮我说一下用ADS1.2+目标板+JTAG怎么让程序在板子上跑起来啊?我现在的操作是这样:程序编译好(make)之后(R0的地址是0x30000000),打开AXD,设置configure target,再file-load image(那个编译好的axf文件),此时程序等待运行。可是再点step,step in,go任意一个按钮,程序就飞了也不会出现单步的现象。谁能告诉我正确的步骤啊!

网友B:
re

就这样啊,设置一下断点检测一下在那里出错!

楼主:
sdram中跑

我板子的SDRAM的地址是0x30000000,RO Base和 Rw base怎么设置啊?怎么有人说R0=0,RW=0x30000000呢?

楼主:
程序一跑就飞,晕死了!

网友A:
用的是2410吗?如果是,且程序小于4K(如果有NOR Flash

就无这个限制),就将RO设置成0x0,RW设成0x300000000,编译后将程序烧写到NAND Flash.如查RO设置成0x300000000,还需要将程序搬运到该地址后才能正确运行

楼主:
是s3c2410

我想让程序在SDRAM中跑,进行JTAG调试。

网友A:
那楼主要先确认您的JTAG小板能否调试s3c2410,有些只能烧写

网友C(2008-01-11):
您好,请问,用ADS和AXD可以刻录程序吗?

我用的是周立功系列的EasyARM2100开发套件,想把程序彻底地刻录进去,行吗?我试过运行程序没问题,可是一按复位键,就什么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