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无线传输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7-12-07):
现在我要做的一个东西是用无线网卡在嵌入式开发平台上做无线传输,现在准备利用tp-link的USB无线网卡,现在感觉无从下手。我想问的是,现在我并没有无线网卡内部的资料,即使我有内部芯片的详细资料,能够进行无线传输吗?
无线网卡的制作是不是简单的将各个功能的芯片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还要在软件层加上自己的功能吗?如果我在无线网卡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应该怎么做?

楼主:
请教驱动程序的编写

再请问一个问题,关于驱动程序的编写大致流程是怎么样的?都需要联系哪些硬件软件?我对这个不太了解,如果我用arm开发板来驱动无线网卡,那驱动程序是不是与开发板硬件资源,无线网卡和操作系统都有关?pc机的驱动不能拿来用吧。
这方面还不了解,要是有外行话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A:
您最好找一个支持USB无线网卡的平台,然后基于它来作应用

无线网络与普通的有线以太网应用是相同的,对于您来讲都只是基于socket的网络编程

网友B:
re

没有驱动,会让你头大;
当然,除了用x86 + window/linux除外

楼主:
谢谢阿南的回复

无线网络与普通的有线以太网应用是相同的,对于您来讲都只是基于socket的网络编程
=======================================
我这些都不太懂,我准备去买两个无线网卡,然后在我arm7上做了,问题是无线网卡里面怎么回事我不懂,这该怎么做呢?
或者说,我应该知道无线网卡里面哪些地方的资料呢?如果我和网卡公司联系说要做二次开发他们能告诉我吗?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没有驱动,会让你头大;
当然,除了用x86 + window/linux除外
==========================
我头已经大啦,我只是做点对点,不组网。这驱动你感觉我自己能写的出来吗?或者说不了解无线网卡里面的情况,能够写出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