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mory controller

楼主(2007-12-09):
今天在看s3c2410中的memory controller,有的东西不是很理解,就是它里面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周期是Tacp,是访问page周期,我看里面寄存器有设置这个的,那它这个page mode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谢谢。

网友A:
呵呵楼主,研究的真仔细,阿南惭愧!

page mode应该是指以页的方式进行读写吧,具体还要查一下相关资料.使用过程中一般设成正常模式

楼主:

前段时间有事出去,才看到啊。
谢谢阿南了,另外还有一个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请教。
这边读写数据的时候,中间数据有个点是停顿的,我把图片传上来,就是那个D-bus这个难道代表传了几组数据啊?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啊,先谢了

网友A:
"停顿",楼主指的是哪个啊?

楼主:
就是那个D[31:0]那个数据总线

我不知道是不是停顿,我在想为什么不直接连起来,中间还要间隔那么一个

网友B:
哈哈。中间是时序没有要求的区域。

总线有空闲,如何响应随便
时序图只要关心标称的几段时序满足其最大最小值

楼主:
感谢,了解了。有问题我再来请教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