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开发环境下,能不能用自己的Main函数

楼主(2007-12-10):
我刚入手试用这个开发环境, 发现不用main,而用其它C程序入口,就编译不过.
我希望自己用代码实现变量,堆栈初始化.不希望编译器插入那些代码.

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印象当中,最早接解7S64时,是可以的.

网友B:
应该和ADS一样

可以重定向初始化代码。

网友C:
可以的!!!

在cstartup.s79文件中的最后2行,默认如下:
  ldr r0,=?main
  bx  r0
其中的?main是iar默认库中的函数,在它执行完之前,会默认跳转到main入口,所以要想不用main作为主函数入口,只要将第一行中函数入口改为你自己定义的函数名就可以了,例如:
  ldr r0,=start
  bx  r0
当然,这样做会跳开了iar库函数中的一段初始化程序,具体可以自己试着写写:)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也认为是可以的.
但实际情况情况是,如果不定义main,换成自己的入口函数,编译就会出现下面的error.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in" referred in ?CMAIN (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EvaluationARMLIB
dl4tpannl8n.r79 )
或许通过IDE的某处设置或xlink的设置可以实现,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用IAR的朋友们不防试验一下,多谢.

网友D(2013-10-21):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in" referred in ?CMAIN (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EvaluationARMLIB
dl4tpannl8n.r79 )
或许通过IDE的某处设置或xlink的设置可以实现,

这个在哪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