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SDRAM的bank,什么是page?

楼主(2007-12-10):
请问什么是SDRAM的bank,什么是page?
我经常遇到说什么SDRAM有几个bank。不知道什么意思?
多谢各位

网友A:
bank是指块,page是指页.说白了就是比字节大的单位

一片内存总共有m个bank,一个bank又由n个page组成,一page又由x个字节组成

网友B:
呵呵

南哥讲的,简明扼要

网友C:
楼主如果不是做内存控制器,

就无需了解DRAM架构,否则,建议google一下“SDRAM的结构、时序与性能的关系”

网友B:
想起简明扼要,我又想起个事

上周因为忙,把板子交给贵阳那个MM去焊
哎哟,不知道是她不小心还是故意,将CPLD的一个底座的方向错了90度
不想吹下来重焊,麻烦,就把那个豁口内圈多余的用刀给刮掉了,用还是一样的
不过MM怕将来会有人弄错,提议我用油性笔在板子上写几个字,提醒使用者不要将芯片放错,我觉得没必要,而且也不知道写什么好,就让她写
她把板子拿过去又不写,我问,怎么又不写了,答曰:"还没想到简明扼要的词"
哈哈哈,笑翻我了!

网友A:
re lelee007:PCB封装没有标明第一脚?

网友B:
标了哦

丝印上面打的清清楚楚的
不知道是那MM不知道还是故意的,嘿嘿

网友D:
自己用的还差不多,要是给别人用还是焊回来的好

一是影响不好;
二是玩意别人搞错了,岂不骂死你?

网友B:
呵呵

老X的建议值得考虑
姑且听你一回,哈哈

网友E:
还是吹下来方便~

调试的时候乱七八糟事情多了~热风枪呼呼的,什么都干掉了~就是别同一个地方反复老吹,板子质量不好的话。。。。

网友B:
吹也是唯一的方法

44条腿,烙铁是可以解决
但是烙铁可以解决拆,拆下后,再焊就很困难了

网友F:
吹有没有吹坏过芯片~~

我也曾因为焊错方向拆焊过芯片.
也是用吹得..

不过我吹的是MAXIM的12bit 的ADC.
吹过一个样片,后来再焊上没问题,又吹过一个散新的片子,再焊上就不动了..
是不是散新的都有问题了?
还是吹会吹坏芯片?

网友G:
不用吹下来,用烙铁头在底座上烫个新的豁口

只要保证芯片不放错即可。

网友B:
12楼

吹的时候要把握好温度
而且不能对着一个地方死吹
不能太着急,把热风枪温度调得很高,而且拼命吹
吹的过程中,最好有个人在旁边,时不时擦点酒精,避免CHIP温度过高而破坏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