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问题

楼主(2007-12-10):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AXD Debugger 里的memory 不能修改里面的值,会不会是设置的问题??
  请高手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你修改的memory不能正常访问.

楼主能否详细点介绍一下你的该memory?如是位于SDRAM,或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等

楼主:
是SDRAM里的

是SDRAM里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能够修改

网友B:
我默认设置都行,右键FILL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