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gnuarm 的编译效率很低吗?

楼主(2007-12-11):
谁能给出一个复杂一点的代码并且在其他编译器上试一下?

// a.c

int main(void)
{
    for(volatile int i=0xff; i; i--);
    return 0;
}

命令:

arm-elf-gcc -std=gnu99 -g -c -o a.o a.c
arm-elf-objdump -S a.o >a.lst

a.lst 的内容:

a.o:     file format elf32-littlearm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00000000 <main>:

int main(void)
{
   0:    e1a0c00d     mov    ip, sp
   4:    e92dd800     stmdb    sp!, {fp, ip, lr, pc}
   8:    e24cb004     sub    fp, ip, #4    ; 0x4
   c:    e24dd004     sub    sp, sp, #4    ; 0x4
    for(volatile int i=0xff; i; i--)
  10:    e3a030ff     mov    r3, #255    ; 0xff
  14:    e50b3010     str    r3, [fp, #-16]
  18:    ea000002     b    28 <main+0x28>
  1c:    e51b3010     ldr    r3, [fp, #-16]
  20:    e2433001     sub    r3, r3, #1    ; 0x1
  24:    e50b3010     str    r3, [fp, #-16]
  28:    e51b3010     ldr    r3, [fp, #-16]
  2c:    e3530000     cmp    r3, #0    ; 0x0
  30:    1afffff9     bne    1c <main+0x1c>
        ;
    return 0;
  34:    e3a03000     mov    r3, #0    ; 0x0
}
  38:    e1a00003     mov    r0, r3
  3c:    e89da808     ldmia    sp, {r3, fp, sp, pc}

网友A:
没用过,不过用很容易可以想到是跟优化级别有关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想比较一下,如果跟IAR和RV MDK差很多就不打算用了.

arm-elf-gcc -std=gnu99 -g -Os -c -o a.o a.c

a.o:     file format elf32-littlearm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00000000 <main>:

int main(void)
{
   0:    e24dd004     sub    sp, sp, #4    ; 0x4
    for(volatile int i=0xff; i; i--)
   4:    e3a030ff     mov    r3, #255    ; 0xff
   8:    ea000001     b    14 <main+0x14>
   c:    e59d3000     ldr    r3, [sp]
  10:    e2433001     sub    r3, r3, #1    ; 0x1
  14:    e58d3000     str    r3, [sp]
  18:    e59d0000     ldr    r0, [sp]
  1c:    e3500000     cmp    r0, #0    ; 0x0
  20:    1afffff9     bne    c <main+0xc>
        ;
    return 0;
}
  24:    e28dd004     add    sp, sp, #4    ; 0x4
  28:    e12fff1e     bx    lr

网友B:
在ARM的编译器排名中

在ARM的编译器排名:

RealView的综合排名第一。
GreenHill的排名很靠前。
IAR居于中间位置。
GCC是较差一点的。

每个编译器都有自己的特色,GCC也有自己的强项。必竟它不是纯粹的ARM编译器,不可能在各方面都优秀。

keil MDK里面的realview编译器是低档次的,性能远赶不上RealView Developer Suite里面的编译器。

网友C:
和优化等级有关

要用O2     以前用o0编译    延时程序比ads的慢了接近一倍   给我吓得    一看反汇编简直惨不忍睹   用o2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