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 3.15b

楼主(2007-12-14):
这几天一直在学习ARM,真晕啊,想请教大家:我在用Keil for arm 3.15b开发S3C2410时,每建立一个UV2项目都问我是否要加入startup文件,这个说是启动代码文件,它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会和我编写的C 程序一起编译并生成*.HEX文件呢,如果不用行吗?还有就是为什么S3C2410用NAND FLASH,而网上下载的S3C44B0图用NOR  FLASH,是因为CPU型号不一样的原因吗?S3C44B0,S3C2410都可以用H- JTAG + H-FLASHER烧录吗?*.HEX文件是不是通过JTAG进入CPU,然后进入FLASH中的?希望大家能指点。

网友A:
re:

startup应该是进入C语言前的初始化文件吧.以前用51时,如果选择加入,则会和你的C代码一起包含在项目的source目录下的,没有加入,编译时也会自己加入的(如果没有记过,应该是这样的).
2410带有NAND Flash控制器,而44B0没有
烧写是通过处理器再写到Flash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