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Real View MDK-ARM 3.15B

楼主(2007-12-14):
刚开始用Real View MDK-ARM 3.15B,我写了段C程序,在编译时出现了以下警告:请教高手。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4)
int main ()
{
GPBCON=0x00004000;
GPBDAT=0x00000000;
return 0;
}

assembling S3C2410A.s...
S3C2410A.s(971): warning: A1786W: This instruction using SP is deprecated in ARMv7
compiling ARM.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316 RO-data=16 RW-data=0 ZI-data=1256
"ARM.axf"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
ARMv7? 是哪里还需要设置吧

网友B:
估计是启动代码的问题

网友C:
没说到点

"This instruction using SP is deprecated in ARMv7"
警告的原因是: 新版本不再推荐除LDMFD和STMFD以外的指令对SP指针进行操作,如使用STMDB和LDMIA来操作SP指针就会出现类似警告.

网友D:
re

LDMFD和STMFD,难道编译时不产生该指令?

楼主:
谢谢

如果把第971行加上;变成注释就不再出现错误了,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什么。

楼主:
第971行

第971行         ADR     R13, MC_CFG
                LDMIA   R13, {R0-R12}
                LDR     R13, =MC_BASE
                STMIA   R13, {R0-R12}

是不是将LDMIA   R13, {R0-R12}改一下,怎样改呢?

网友E:
不用R13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