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pp登陆成功后,控制台不能用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7-12-14):
请教,ppp登陆成功后,控制台不能用了

移植PPP到9200板上,控制台是ttyS0,连接MODEM的串口是ttyS3,MODEM成功登陆上,但是有个问题,pppd程序没有放到后台去运行,我的控制台ttyS0不能用了,这个怎么解决呢?

Serial connection established.
using channel 1
Using interface ppp0
Connect: ppp0 <--> /dev/ttyS3
Warning - secret file /etc/ppp/pap-secrets has world and/or group access
sent [LCP ConfReq id=0x1 <asyncmap 0x20a0000>]
rcvd [LCP ConfAck id=0x1 <asyncmap 0x20a0000>]
rcvd [LCP ConfReq id=0x1 <mru 1500> <asyncmap 0x0> <pcomp> <accomp> <auth pap>]
sent [LCP ConfRej id=0x1 <pcomp> <accomp>]
rcvd [LCP ConfReq id=0x2 <mru 1500> <asyncmap 0x0> <auth pap>]
sent [LCP ConfAck id=0x2 <mru 1500> <asyncmap 0x0> <auth pap>]
Warning - secret file /etc/ppp/pap-secrets has world and/or group access
sent [PAP AuthReq id=0x1 user="foo" password=<hidden>]
rcvd [PAP AuthAck id=0x1 "Welcome!"]
Remote message: Welcome!
PAP authentication succeeded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addr 0.0.0.0>]
rcvd [IPCP ConfReq id=0x1 <addr 192.168.111.111>]
sent [IPCP ConfAck id=0x1 <addr 192.168.111.111>]
rcvd [IPCP ConfNak id=0x1 <addr 10.115.78.49>]
sent [IPCP ConfReq id=0x2 <addr 10.115.78.49>]
rcvd [IPCP ConfAck id=0x2 <addr 10.115.78.49>]
local IP address 10.115.78.49
remote IP address 192.168.111.111

网友A:
你的inittab错了

网友A:
不能在linurc启动ttyS0,那样别的中断登录就退出。

::sysinit:/etc/init.d/rcS

ttyS0::respawn:/sbin/getty 115200 ttyS0
#ttyS3::respawn:/sbin/getty 115200 ttyS3
#tty0::respawn:/sbin/getty 115200 tty0
::ctrlaltdel:/bin/umount -a -r
~

这是我的inittab的内容。你的busybox一定要支持inittab,检查busybox的配置

楼主:
谢谢!

我的控制台(ttyS0)原来是可以用的,后来手动进行ppp-on登陆以后就不能用了
上面我有点不太清楚,能否帮我再详细说一说。谢了!

楼主:
wangkj大侠

我现在的情况是运行PPP后,shell的命令行提示符不会再出来了,这样控制台也就不能用了。

原来是可以用的,在命令行提示符后,输ls,mkdir等都可以用。运行ppp-on后就没命令行提示符了,感觉好像是ppp没到后台运行,没把控制权交给shell

网友A:
busybox 的inittab 错,仔细检查吧。

网友B:
我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我实在uClinux下,通过手动运行应用程序来调试上层应用程序。发现控制台不能在输入,但可以输出。
    这个跟启动的脚本有关。你可以采用在脚本中后台自动运行的方式。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把pppd放在后台跑

pppd &                    //大致这样

还有,如果target与host可以通过网络连接的话
在target linux中,整个telnet服务器
然后通过telnet登陆target系统
这样调试起来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