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复位出现小红手!

楼主(2007-12-17):
IAR FOR ARM lpc2138
我做的是存储器重映射实验,下面是程序
#include<iolpc2138.h>

#define  VECTOR_RAM     ((unsigned char *)0x40000000)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ddr;

  MEMMAP = 0x02;
  addr = VECTOR_RAM;
  for(i=0;i<64;i++)
  {
    *addr = 0x55;
  }
  addr = VECTOR_RAM;
  for(i=0;i<64;i++)
  {
    *addr = 0xAA;
    addr++;
  }

  MEMMAP = 0x00;

  while(1);
}
程序可以下载,也可以单步运行,但是当我全速运行以后,点击小红手停止,然后再复位就不好使了,不能够复位。
请热心肠人帮忙看一下!

网友A:
mac文件

楼主,了解一下debug设置的mac文件,也许会得到答案。

另,如果重新下载没问题,那就重新下载呗。

楼主:
mac文件

谢谢gouki_s的热情答复!
他是这么说的,若要在ram中进行调试,而且使用了irq中断的话必须使用中断向量映射,使用ram.mac配置文件。
我试了一下可以复位,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程序单步时 不是绿色的覆盖,而是以光标来代替,程序走到那一步,光标跟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