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上拉s3c2440的IO口的(电流很小,有保护),是否会损坏?

楼主(2007-12-17):
要用S3C2440的IO口去驱动芯片,但是该芯片需要5V驱动。要电平转换,但是因为是试验板,用芯片或者三极管做电平转换的话,焊接很麻烦。想直接用5V去上拉S3C2440的IO口,然后直接驱动。虽然电流很小,但是仍然担心S3C2440会弄坏,看了一下S3C2440的IO口的类型,看不太懂是怎样的,说是t8类型,具体说是t8(phbsu100ct8sm):Bi-directional pad, LVCMOS schmitt-trigger, 100Kohm pull-up resistor with control, tri-state, Io=8mA,但是仍然迷惑,想看一下口的模型,确定一下是否会弄坏芯片。请问,s3c2440的IO口接5V 上拉,是否会损坏芯片?另外,是否有通用的判断法则或者这个IO口模型?谢谢!

网友A:
曾经用5V器件接1K限流电阻,将2410的IO口弄坏

查看5V器件的输入口,是否可以用3.3V驱动,如果可以就直接相连.

楼主:
不可以的,至少要4.5V以上...

不可以的,至少要4.5V以上,所以没有办法,只能电平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