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 的中断写法

楼主(2007-12-18):
准备试试STM32 来做DC/AC,亦即用它的tim1来产生中心对齐方式的PWM,用sin变化的表格里的常数逐周期更新占空比。

买了因贝特的demo板,实例里是常数赋值一次就不管了,修改常数可以看见变化,但不会写中断函数, 有无老鸟贴个中断函数的写法出来啊?

网友A:
察看Keil给的Demo代码

CM3内核的中断机制和ARM11和以前的机制不一样,
印象中是类似51那样,入口写在固定的地址上。然后中断控制器设置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