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学linux,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7-12-18):
搞了三个月arm7和uc/os,算是入门了吧,思路都清晰了,感觉arm7和uc/os还是简单了些。
现在开始学arm9和linux,看了两天的资料,安装了VMware,还是什么也不会,VMware也没弄明白。
希望大家给个学习方法,我当初看arm7和uc/os时就走了弯路,上去就啃uc/os的源代码,效果可想而知。感觉linux很神秘也很难,我应该看哪本书?从何处入手?我需要在电脑上重新安装linux吗?或者说用VMware模拟一个linux环境就足够了呢?

网友A:
不是高手可否提些建议?呵呵

楼主可以先在PC机上安装个linux系统玩玩,熟悉一些操作及命令,知道一下linux的目录结构及和windows的不同处等.
再找《GNU/Linux编程指南》或《UNIX高级编程环境》学习一下,学习些linux下编程的基础知识,和为Linux编程。
再找《Linux设备驱动程序》翻翻,学习一下为编写驱动程序的基础知识和方法

以上都是在PC 机下完成的,书上都有例程.

然后再在具体的开发板上学习,主机学习一下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的搭建和使用,其它与在PC机上方法基本相同.

祝楼主一切顺利!

楼主:
再请教阿南版主

我仅仅是做嵌入式linux,还需要一步步在电脑上运行并学习linux啊,这恐怕又要2个月过去了。
有没有什么捷径啊,我问的那个VMware不知道版主是否了解,该怎么着手这个工具?还有makefile是什么?三楼怎么就打了这个名词呢?

再回复楼上的朋友,做linux不必学uc/os,uc/os比较简单了,看看书大概能用了。

网友B:
.........这种心态还是不要的好,别找捷径了

你PC上的学不好越走越困难的总归还是要走回来的

学习的路线就应该是从PC到嵌入式的

如果深入的话甚至还要学一两门脚本语言,这也是

很基本的东西。

东西比较多,但是有兴趣的话什么都学的好的啊,学完了学通了也就不难了。

Makefile要学的也是其中之一非常重要的东东呵呵

菜鸟给的建议。。。。。。。。。。。

网友C:
随便看看就可以了

只能说不难.我觉得首先要熟悉LINUX的一些常用的命令,对这个OS的结构有所了解.不要使用WIN的思想来看LINUX.
 接下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当然要精通了,比如C语言,SHELL等.顺便拿PC机练手吧.例如标准C库,系统调用,网络编程等,文件系统等.
 再后来就先了解你所用的硬件吧.看看U-BOOT,学习一些驱动程序.

^^^^^^^^
^^^^^^^^
再后来你就可以飞了~~~~~~~~~

网友D:
偶直接从裸奔到linux了

学校的时候51裸奔,工作了直接用linux,学习的时候装了个redhat9,先熟悉基本的命令,然后熟悉文件系统,然后逐渐接触内核===,现在还是菜鸟一个...

网友E:
先感性再理性

有了初步认识后再深入就不难了
VmWare用起来是很简单的,根本不用学.用它提供的向导建立虚拟机后就和用普通的计算机一样了.我的BLOG里有一个简单说明.感兴趣就去看看吧.

如果不想装Linux,只是想体验一下操作,可以用现成的live CD,比如Knoppix.直接光盘启动,进入系统.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1505/index.html

网友A:
re 5楼:因为在PC机上学习、操作、实验、调试等都比较

方便.大量的、经典的linux书籍都是基于PC机的.

什么是捷径?
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端正态度,善于思考和总结,持之以恒!这就是最有效的捷径

楼主:
谢谢大家啦

我要向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