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RM硬件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在用优龙开发板的时候,上电实验板可以从超级终端中显示信息。

但是接上外部一个电路板,重新上电无显示信息,我一根一根的减下,最后就剩下外部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连接。难道是没有数据缓冲的问题吗?是不是加个74LVC16245就可以啦,谢谢。

网友A:
楼主还没找到根本性问题.

现象是:接上数据和地址总线,串口不正常?去掉就正常?

楼主:
使用开发板下载的系统。

开发板是有龙的。上电的时候如果不与自己做的小板子连接,可以正常 。当即使连接数据线和地址线与外部元件,系统无法启动。真的不知道问什么事这样。

楼主:
进一步发现问题。

我只是把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印出来,ARM板子就不能启动。拔下来线板子就好使。真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