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44B0的PCB是不是只支持8M的RAM

楼主(2007-12-21):
我焊的是HY57V281620,16M字节的,烧写FLASH的时候总无法烧写,用什么软件也不行,看了一下原理图,发现RAM的BA0、BA1引脚没有选择电阻,而是固定连接到44B0的地址线上

网友A:
跳大端模式?

网友A:
BA0接R3 R4 BA1接R1 R2

R1联ADDR23 R2R3联addr22 R4联addr21

楼主:
没有那几个电阻

没有楼上兄弟说的电阻,BA0,BA1与地址线的连接是固定的,就是按8M RAM的情况连接的,难道我的公版44B0真的是阉割版的?如过真的是这样的话,那HY57V281620是不是根本就不能用了,还是也可以当一个8M的使?

网友B:
44B0的封装好飞线,不行就飞吧

网友C:
阿南你好,我是新来的,请问到哪可以找公版PCB?
可以直接拿去制版吗?
我的意思是学习,不是赚钱啊

楼主:
多谢几位

换个8M的再试试,

网友B:
re 三块石头,呵呵,我不知道哪有公版的PCB,您还是问楼主吧

楼主:
三块石头

淘宝上很多的啊,便宜的才20块,我是在OKARM买的

网友C:
谢谢版主和楼主

谢谢版主和楼主
那淘宝上的质量有保证吗,北京中发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