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用过44b0的lcd控制器?

楼主(2007-12-21):
我现在想用44b0的lcd控制器驱动一块320240的16灰度液晶,lcd的寄存器已经设置好了,但是没有找到数据寄存器,哪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请赐教

网友A:
它用的是FrameBuffer

就是内存中存放一帧显示数据。
CPU可以读写framebuffer。LCD控制器以DMA方式读framebuffer,并把数据按照时序输出到LCD。

楼主:
FrameBuffer是寄存器吗

请问FrameBuffer是寄存器吗?我在数据手册里没有找到FrameBuffer呀?大虾能否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A:
不是寄存器,是RAM

你看看LCDSADDR1等寄存器的说明。

楼主:
这位大虾有qq吗?

我想加您具体问一下,可以吗?

网友A:
呵呵

俺没有QQ。
这个问题你最好找找例程,另外就是反复看手册。不太容易说清楚。
不懂的概念在网上查。

简单的说,framebuffer(FB)就是一块内存。例如从0XC060000开始。CPU象访问一般内存一样访问它。程序中要把FB的开始地址以设置寄存器的方式告诉LCD控制器。
比如你的液晶是256色,那么液晶上的一个点用FB中的一个字节(8比特能表示256色)来表示。
FB的第一个字节表示液晶第一行第一列(坐标0,0)的颜色数据。第二个表示(0,1).如果是320*240的液晶,则第321字节表示(1,0).

44b0还能够设置让FB比液晶的范围大。当然这是后话。

就说这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