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pc2378的can问题

楼主(2007-12-21):
各位高手,我在使用lpc2378做can通信的时候发现
在while ( !(CAN1GSR & (1 << 3)) );
这句话总是执行不下去
即没有发送成功
而且lpc2378的tx脚始终没有输出波形?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了1

网友A(2008-02-21):
楼上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使用iar下自带的can测试程序,CAN1发送,CAN2接收,第一次执行,CAN1的收发指示灯都亮,CAN2的接收等亮,但是没有收到数据,再仔细跟踪,发现

while ( !(CAN1GSR & (1 << 3)) );这句话总是执行不下去 ,

然后我把CAN1,CAN2反过来,就是CAN2发送,CAN1接收,效果还是一样!

注:指示灯亮了,说明波形应该是有的

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