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遇到有两个问题想向大侠请教

楼主(2007-12-21):
菜鸟,学了好久的arm 和linux,感觉学的很糊涂,现在遇到2个问题想请教,
1,关于nand ,nor flash 的问题,好像他们都要分区,格式化才能用的,可是有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来完成分区和格式化,bios里好像都没有这个功能。
2.所谓的根文件系统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个内核映像文件烧到nand中部就可以了吗,怎么还要根文件系统?大侠见笑了。

网友A:
re

1.用linux操作系统,还要看你的文件系统类型,如果用ext2格式,一般都会有fdisk这样的工具用来分区.

2.文件系统直观的说就是在shell下能看到的东西.真正的应用都是基于文件系统的,比如字库,数据文件,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等都是以文件的形式存储的.好处就是方便文件管理.

网友B:
在我看来

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的关系有如火锅和各种打火锅用到的菜式,没有菜只有火锅那只好喝西北风了。

网友C:
flash 要分区是由于linux里用了mtd吧

你可以看看这方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