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X WindowsMobile 如何搭载双Camera?

楼主(2007-12-22):
PXA27X WindowsMobile 如何搭载双Camera?谢谢了!

网友A:
手机上的Camera基本上都是采用I2C协议控制

据我所知,手机上的Camera基本上都是采用I2C协议来控制的,而ARM处理器理论上可以接N个I2C设备,当然前提是每一个设备的I2C地址都要不一样